[求助] 二极管工作点参数中哪个是结电容参数?

楼主(2015-11-12):
(图片)

网友:
反向偏置较大的是耗尽层电容。正向偏置较大的是扩散电容,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给的是反偏,正偏所有电容都增大了,看不出来capp代表的是什么电容,cd是不是扩散电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标准的spice模型,可以参考cadence自带的spectremod这个手册关于二极管模型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