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ta控制器读写速度慢

楼主(2015-11-12):
小弟最近在用FPGA实现sata的控制器,直接由fpga读写控制sata硬盘。经过一阵子摸索,可以实现简单的读写功能,但是读写速率很慢大概只有3~5MB/s速度,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用PIO和DMA读写模式都试过,发送PIO或DMA写命令FIS之后,经过大概2ms时间硬盘才返回DMA activate FIS。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1、怀疑是读写模式不合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模式?
2、硬盘响应时间太长了,不知道是否还有些响应参数之类的需要配置的?
3、热插拔、断电保护之类的需要命令控制吗?还是硬盘自动识别、实现了这些功能?直接断电对sata硬盘有无损害?
谢谢!

网友(2017-04-1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下吗,我也在做这个,刚实现物理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