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何对一个Verilog模块实现Power gating?

楼主(2015-11-12):
我是想对一个同步FIFO模块用MOS管进行Power gating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Verilog哪个端口是电源输入的 而out应该怎么写

楼主:
麻烦各位大哥帮帮忙,我用的是Xlinx ISE

网友:
FPGA不能实现电源分区和你所说的power ga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如果是验证RTL代码,这个power gating的功能在FPGA验证不了;如果是降低功耗,fpga上可以试试时钟门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