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中仿真错误: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2 ns.

楼主(2015-11-12):
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2 ns.

module top是用来做test bentch的,后面两个module是实现D flip flop的。

代码如下:

module top;
  wire Q,Qn;
  reg D,clk;
  reg restn;

  E_D_Flip_Flop edfflp(Q,Qn,D,clk,restn);

initial
begin
  clk = 1'b0;
  restn = 1'b0;
  #2 restn = 1'b1;      //似乎是在restn=1的时候,仿真不下去的
end
always
  #4.3 clk = ~clk;

initial
begin
  #1 D = 1'b1;
  #3.1 D = 1'b0;
  #3.2 D = 1'b1;
  #3.3 D = 1'b0;
  #3.5 D = 1'b1;
  #3.6 D = 1'b0;
  #3.7 D = 1'b1;
  #3.8 D = 1'b0;
  #3.9 $finish; //terminate the simulation end
end

endmodule

//第一个图,Gated D Latch
module Gated_D_Latch(Q,Qn,D,clk,rstn);
  input D,clk,rstn;
  output Q,Qn;

  wire Dn, So, Ro;

  not #0.05 n0(Dn,D);

  nand #0.03 nd0(So,D,clk);
  nand #0.02 nd1(Ro,Dn,clk);

  nand #0.01 nd2(Q,So,Qn,rstn);
  nand #0.02 nd3(Qn,Ro,Q,rstn);

endmodule

//第二个图:edged D Flip Flop with reset.
module E_D_Flip_Flop(Q,Qn,D,clk,resetn);
  input D,clk,resetn;
  output Q,Qn;

  wire clkn,Qm;

  not #0.01 n0(clkn,clk);

  Gated_D_Latch D_Master(Qm,,D,clk,resetn);

  Gated_D_Latch D_Slave(Q,Qn,Qm,clkn,resetn);

endmodule

其中, D latch是这个图:

edged flip-flop如下图:

网友(2016-05-16):
modelsim里的runtime options->iteration limit一般是5000,如果迭代次数不够,就将5000改大一些,但是如果改大了还有错误,说明环路迭代停止条件设置错误,导致迭代无限循环下去

网友:
testbench中写了时间尺度了没。就是 `timescale 1ns/1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