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鼠标划面积选择laye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在cadence virtuoso 的SKILL中,有“用面积选择layer的函数”:
leSearchHierarchy(
d_cellViewId
l_bBox
x_stopLevel
t_objectType
l_criteriaList
)
=> l_objects | nil
然而在使用的时候遇到问题,
vSelected=leSearchHierarchy(
                    geGetEditCellView()
                    vBOX
                    0
                    "rectangle"
                    list(
                        list("layer" "==" list(“OD” "drawing"))
                        list("layer" "==" list("PO" "drawing"))
                        )
                    );leSearchHierarchy
    我想要的的结果是只选择OD 和PO, 但实际情况是函数不运行,也不报错。若只有 list("layer" "==" list(“OD” "drawing")) 或者只有 list("layer" "==" list(“PO” "drawing")), 则函数可以运行, 可以直选OD或者只选PO。

     并且若两者都有,且都是!=, 即:
                   list(
                        list("layer" "!=" list(“OD” "drawing"))
                        list("layer" "!=" list("PO" "drawing"))
                        )
  函数也可以运行,不选OD也不选PO。

  那么,我只想选择OD和PO时候,为什么不运行? 难道两个“==”会有冲突?
  恳求高手帮忙,多谢!

网友:
一下search两个同等级条件,貌似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要是想在众多的layer中只选择两个或者几个layer,我该怎么写这个限制条件啊? 能不能给点建议?多谢啦!

网友:
多次运用leSearchHierarchy抓取不同的层,返回的db cons到一个list
或者
写个list包含你要找的层,使用外部循环,用leSearchHierarchy访问这个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么多次使用,要么把不选的写进去。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