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PMOS管ESD画法

楼主(2015-11-12):
如果PMOS管没有snapback特性,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ESD画法,或者可以偷一下他的ESD rule
看了板上另外一个帖子,貌似有答案了

网友:
PMOS当然也需要ESD rule的,但是要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MOS 是不用照ESD rule 来画的。因为PMOS的 snapback 电压很高的。但,design rule 都会规定要照ESD rule.

网友(2021-04-25):
TSMC N12的工艺要求PMOS作为Primate ESD 得是两级堆叠(cascode),且PMOS不能作为Secondary ESD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