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种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5-11-12):
100资产
这两种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A:
a:上电:outaa为高  →  ib_start为低  →  ib_start接的反向器输出高  →  outaa为低  →  电路启动+ib_start为高关闭启动电路
butaa为高  →  ib_start为低  →  ib_start接的PMOS输出高(outaa) →  运放vxn为高 → 运放输出拉低  →  电路启动+outaa为低关闭启动电路

网友:
图小了一点

网友(2016-01-25):
一开始outoa为什么是高呢??

楼主(2017-07-08):
a:上电:outaa为高  →  ib_start为低  →  ib_start接的反向器输出高  →  outaa为低  →  电路启动+ib_st ...
引用 网友A:

b

utaa为高  →  ib_start为低  →  ib_start接的PMOS输出高(outaa):这个时候 ib_start接的PMOS vxn端是什么电平?PMOS是否导通跟vxn电平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vxn 此时应该是低(电路未启动,电流为零)
    ib_startup 低,outaa 高,pmos导通,vxn由低变高

网友(2017-12-28):
outaa为低关闭启动电路

网友(2018-02-27):
ib_start接的PMOS输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