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图层缩写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新手请教大家:附图一中的是virtuoso中LSW栏下的各项,请问这些缩写的全称能在哪儿找到?我已经翻遍文档,只找到了附图二这一小段。或者说这是约定的缩写吗?新手表示完全不明白。我用的库是CSMC 0.50um ST02。劳烦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
第一:直接找FAB要说明;
第二:调出PDK中的器件,比如MOS,BJT;打散看一下里面有哪些层,结合自己对器件的熟悉和design rule中对器件的说明就可以看出每一次分别是什么

网友(2015-12-20):
讲道理 这些缩写 在Design Rules里面都有的

网友:
看design rule就好了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3-08):
在tf文件中,有每个缩写对应的全称。
另,把LSW拉到足够宽,也是可以看到全称的。

网友:
dump 出technology file能看到全部的定义。  你贴的那一部分名字就是technology file里的啊。

网友:
在design rule和tf文件里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