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m bist仿真问题

楼主(2015-11-12):
请教大家,
   在用mbistarchitech插入rom bist到顶层的时候,发现rom bist的状态标志位(fail_h),没有自动连接到顶层端口,这导致生成的pattern根本没期望这个标志位
   没期望的话,ROM bist测试不是没有意义了吗?
   并且这个fail_h标志位不是从controller过来的,而是从collar来的
   看了文档,好像是说工具会自动连接controller的端口到顶层,而没有提及collar模块
   怎么样判断ROM bist测试过了还是没过呢?
   谢谢大家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insertion mode我
只是简单生成了rom bist没有fail信号,这怎么解释呢  我猜想signature的比较是在ATE上进行的
可是你的却有  就又不懂了  一起交流下吧

网友(2016-03-22):
是啊,我产生的rom的mbist电路中是没有fail信号的,不知道你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m bist那层确实没有fail_h标志位,但是在它的子模块有fail_h标志,并且是浮空的。
    我现在的做法是手动把子模块的fail_h拉到顶层,然后在pattern里期望。不然patten里没有期望,仿真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是新手,大家多交流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交流下。
    对于rom测试,fail_h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测试结果(rom的初始值经过算法压缩出的32位或者64位的向量值)是一串向量,经由san_out送出去,再与你自己期望的正确值来比对,从而得出测试是正确还是错误。
    我在做rom的mbist的时候,没有管fail_h这个信号,数据的比对是在外部来完成的。

网友(2020-01-09):
对的,在做rom bist的时候,fail没什么意义,ATE输出后对比misr_dataout与misr_scan_out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赞同楼上。rom有bist done,但是rom的bist ok是在cp测试过程中,通过机台读reg值来che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