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楼主(2015-11-12):
HELLO :    各位大神求助: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3台服务器       IP
                         ICGROUP001:     172.19.33.85     (简称85)
                         ICGROUP002:     172.19.33.190   (简称190)
                         ICGROUP003:     172.10.10.36     (简称36)

     三台服务器之间通过nfs互相mount成功

     我在85服务器上正常安装了design compiler 2012,激活了license之后能够正常运行
     在190服务器上,我把工具的路径、synopsys的license都指向了85服务器,dc也能跑起来。(我理解进程应该还是在85上)
      但是在36服务器上,我做了和190服务器一样的操作,启动时却报出: Fatal: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在网页和论坛里查,基本上都是说license设置的不正常,或者端口号出现了错误。
      但是license我只在85上启动过,其它两台都没有启动过。3个服务器端口号设置都一样。

      请问大神怎么破?

      请问各位大神,这跟IP段有没有关系? 跟mount时候开启的权限有没有关系?
      如何破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之后:85服务器和38服务器由于网段不同,中间有防火墙,但是防火墙策略是全开的。

楼主:
有没有来人支持一下

楼主:
我不要把一个好好的问题帖,变成一个水库

楼主:
哇哈哈,在我就要放弃的前5分钟,终于调试出来了!虽然还是不懂真正的原因。。。。

我尝试了做系统,将3台做成一样的。 不管用!
我尝试了换机房,将3台服务器IP段改成相同。 不管用!
我尝试了重启3台服务器,让每一台都从新起系统和license。 还是不管用!
一个上海做后端的小哥给我提议可以试试,将license的指定方式改一下,将指定服务器名字(27000@icgroup001)的方式修改成指定服务器IP地址(27000@172.19.33.85),当时试了也不行!
在我即将要放弃之前,我又从新做了一遍以上的办法,没错,成功了!!
后来我用新来的服务器尝试,只需要改license指定方式就可以,不需要IP段一致、不需要系统版本一致!!

楼主:
但是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190服务器是用指定服务器名字的方式指定license的,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还是没弄懂问题的根本在哪里,不过好在最新的两台服务器都可以了

楼主:
我草,姜还是老的辣。领导过来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因为190服务器的/etc/hosts 里把172.19.33.85注册成了icgroup001,而最近到的两台新的服务器没有注册,所以不行。功夫不够深厚,前路还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请问nfs的方式,多台服务器运行,进程是只在安装license的那台服务器上吗?如果是这样,多台服务器有什么意义??
  小白一个,勿喷!!

网友(2015-12-29):
/etc/hosts里面的配置很重要的,ip段基本没有影响,有些时候你的一台机器上多个网卡,这种情况要特别注意指定你想要启动的网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我上面描述的有错误。   进程是分布在各个服务器上的,只不过license都需要从一台服务器获取。

网友(2017-07-22):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6-14):
您好,我跟您一样的情况。license在A服务器上,我的B主机想访问,在B主机bashrc里面如何添加synopsys的路径?PATH路径是添加B电脑的还是A服务器的呢?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A的ip地址;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A的ip地址;
但是下面PATH=-……该如何写?以及B主机上lmgrd -c 后面的路径如何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