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e-timing的方法

楼主(2015-11-12):
小弟刚开始学习综合,现在遇到很多timing violation,slack很差。

我想请问一下,解决timing violation的一般思路是怎样的?

我目前的想法是:
先通过set_false_path把已经报出来的path去掉,从而把其它有问题的path也全部报出来,
然后对所有的path进行整体分析。

分析之后,通过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1)插入flop,2)移动现有flop的位置 。

请问我这个思路行吗?
请各位指点!

网友:
都是以紧后慢慢松,越多warn越好,以消灭warn为最大的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