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CDMA码片速率是3.84Mbps,带宽是5MHz,这样不会引起混叠吗?有谁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2015-11-12):
如题。根据奈克斯特定理,采样率应该大于最高频率的两倍,3.84m明显到2.5m的两倍。麻烦懂的人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没人吗

网友:
所谓奈奎斯特采样率是针对实信号而言。如果我们定义这个信号在频谱上的带宽为B,隐含的意思是这个信号在正频谱部分占用了[0, B]的带宽,而实信号在频域中实际上同样占用了同宽的负频域[-B,0](根据信号与系统课程所述,其正负频谱是共轭对称的关系)。当我们对信号进行采样时,也就是在频域上将信号频谱周期性延展。为了保证信号延展后,其负频谱与正频谱不发生混叠,最小要求有2B的抽样率。这就是奈奎斯特第一定律直观的意思。

网友(2017-01-01):
3.84Mcps是QPSK调制码速率,加上0.22成型滤波后,信道发射带宽5MHZ没有问题~载波频谱不会影响,至于混叠,是指采样率吗? 第二采样定理只需要满足带宽2倍,对于复信号采样,
一倍即可满足,所以,5MHz采样也可处理3.84Mcp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