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 sampling window 仿真求助!!!

楼主(2015-11-12):
楼主现在在仿真高速DFF的sampling window来确定具体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哪位大神能指导下如何设置testbench吗?

我现在就是在spectre里边把clk 和 data由远到近的接近,然后去看clk to Q的delay,但是没有看到由于setup(hold) time violation 引起的超长delay,求教给位是整个testbench不对还是哪里没set好,如果有详细的仿真材料就更感谢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考虑用Hspice的Bisection仿真方法做timing分析, 具体可以参考手册, 以下是目录
Timing Analysis Using Bisection
Describes how to use the bisection function in timing optimization.
To analyze circuit timing violations, a typical methodology is to generate a set of
operational parameters that produce a failure in the required behavior of the
circuit. When a circuit timing failure occurs, you can identify a timing constraint,
which can lead to a design guideline. You must perform an iterative analysis to
define the violation specification.
Typical types of timing constraint violations include:
■ Data setup time, before the clock
■ Data hold time, after the clock
■ Minimum pulse width required for a signal to propagate to the output
■ Maximum toggle frequency of the component(s)
HSPICE ships numerous examples for your use; see Bisection-Timing Analysis
Examples for paths to demo files.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opics:
■ Overview of Bisection
■ Bisection Methodology
■ Setup Time Analysis
■ Minimum Pulse Width Analysis
■ Pushout Bisection Methodology
■ Using Bisection with Monte Carlo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