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用cadence ic仿真fet管的 电流增益vs频率曲线?

楼主(2015-11-13):
应该是用ac仿真,但是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教程,自己试了一下也有问题。有相关教程吗?

网友:
不知道在说什么,是想仿真特征频率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仿真的是电流增益随频率变化的关系曲线吧,公式输入这个:Vt(Io/Ii),做交流仿真,输出的结果就是电流增益的幅频特性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仿真电路(比如一个晶体管)的小信号参数:小信号电流增益、电压增益、跨导。现在我会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我会了,AC功能直接可以计算,不需要编公式。

网友:
如果是共源级电流-电流增益。栅级要并联一个电阻才能用电流源偏置。要不然就加电压,用三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