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ts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突然发现encounter place前和place后生成的ctstch文件不同,应该是palce之后inst的名字有一些改变,cts的时候应该使用place之前生成的ctstch文件呢还是使用place之后生成的ctstch文件呢?之所以不同是不是因为place过程中名字改变而引起的呢?

楼主:
好像并不是名字变了
而是时钟树结构变了
palce前生成的ctstch和place之后不一样?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在place之前也要产生ctstch文件呢?

网友:
ctstch文件不是在cts的时候产生的么,你怎么place时候也会产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stch难道不是根据sdc生成的吗 sdc不变ctstch会变吗 关键prects生成的ctstch有问题 我用multimode生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ctstch为什么会发生变换 难道不是根据sdc生成的吗 那么place前后生成的应该一致才对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会不一致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文件应该是一样的,你可以仔细比较下两个files,只是里面描述instance的顺序变了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发现问题了  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place调整了scan链的顺序 所以之后不一样的都是scan链的端口 之前不仔细把这点忽略了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为什么会不一样

网友:
place有的也会做opt的选项,所有place的过程中会有将扫描链优化的现象,如楼主说的,动的都是scan的。

网友:
place有的也会做opt的选项,--所以有的--place的过程中会有将扫描链优化的现象,如楼主说的,动的应该是scan的(我没有发现动fun的)

网友:
cts之前 再出spec啊,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