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跳变时间是否与负载频率有关?

楼主(2015-11-13):
很多文章中,仿LDO瞬态响应时,负载跳变时间均设为1us,若负载数字电路速度是10M,是否应将跳变时间设为0.1us?

网友:
快到一個程度 應該就看外掛電容了
1us 拉下來的瞬間也都是靠外掛電容去充  然後LDO才開始動
我是覺得1us 就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也就是这个跳变时间与负载数字电路的频率没有直接关系?我看大部分文献上跳变时间是0.1us,但也有500ns,100ns甚至10ns的,不知道这个是依据什么设的。

网友(2021-04-28):
我的天啊 这么好的帖子居然没有人回复

网友(2022-09-08):
请问您知道这个跳变时间的选择依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