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virtuoso画garding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5-11-13):
上面就是在vituoso点击create——multipart path之后,icfb所出现的错误,求大神帮帮忙解决,感谢不尽。

网友:
报的错误是,PDK库里面没有这个环的定义。
在选择这个环时,能展开查看里面的层次定义不,看不到就是PDK里面没有这个环。

楼主:
OK?谢了,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guradring 一般都在techfile.tf里定义。可能不叫这个名字,有的就叫NGR PG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有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