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标准单元库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标准单元库中,会有同一门单元的不同尺寸的器件,例如DFFXL,DFFX1,DFFX2,DFFX4...我对比了一下DFFXL和DFFX1,他们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功耗,延时,建立时间保持时间,驱动能力等方面,好像都是DFFX1比DFFXL更好,那么为什么还要做这个DFFXL的单元呢,我是不是应该优先选择DFFX1呢(相较于DFFXL)?

网友:
功耗越大,延时越小,驱动能力越大吧应该。如果想design功耗低一些,可以考虑在一些非关键路径使用一些低功耗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