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do 报错,说参数类型不匹配

楼主(2015-11-13):
ncsim: *E,BCLCST (./tb/dcb_case.sv,19|27): Invalid cast: a value with the class datatype 'uvm_pkg::uvm_sequence_item'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class variable with the datatype '$unit_0x11502d46::dcb_transaction'.
写了个简单的程序,大家能否帮忙看看呢?从顶层case使用uvm_do传递到driver ncsim报告上面这个错误,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遗漏了?
目前全部都是 自定义的dcb_transaction 的类型。程序是参考UVM实战里面写的。书上2.5.2 的例子是可以过的。我这边改了一些地方,就不对了。求助有经验的同学指点一些

楼主:
发现使用uvm_do 是不行的
但是直接用下面这个是可以的
        dcb_trans = new("dcb_trans") ;
        start_item(dcb_trans)        ;
        finish_item(dcb_trans)       ;

网友:
uvm_do不就是一个宏,

网友:
查查uvm source code, 看看seq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
不用看,一般就两个原因,类型不匹配,没有用`uvm_object_utils注册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检查一下,话说求教问题,怎么下载还要支出啊,没分的伤不起

网友:
transaction没有注册

楼主:
确实是没有注册,找到原因了,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