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的生长如何不相互影响

楼主(2015-11-13):
生长function tree的时候怎么保证不动到扫描链的clock tree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求大神解释!!!!!!!!!!!!!

网友:
先长scan,长完scan 导出doutouch file,然后在长fun,长fun指定spec file的同时指定doutouch file。这样就不会动到scan tree了。不过,不是优先考虑fun么。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一般而言, func tree 是比 scan tree 重要的,所以要先做 func tree 的,不然,先长 scan 的, func 再长的自由度就没那么大了,会处处考虑不要跟 scan 的 tree 产生 DRC violation,势必会影响 func tree 的质量。LZ 的顺序需要再斟酌下~

网友:
长tree时,SDC有3中设置方式,不同情况效果不一样,也跟你的design大小有关系。可以采用先长func tree,重要的东西要先搞,scan没有fanc重要,先搞它,它会有足够的空间资源,然后把MUX的输出往后都设置成doutouch属性,再长scan tree,可以让前端提供所有MUX输出点的名字,MUX有很多时,后端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