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射频功放宽带匹配

楼主(2015-11-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设计功率放大器的时候,ADS能不能做宽带的输入和输出阻抗匹配,比如100 - 500 MHz,还是要手动设计再优化才行?
谢谢。

网友:
genesys等里面有宽带匹配的工具

网友:
要手动优化,采用多节结构!

网友:
先考虑中心频率,再做两端的匹配,用ADS进行优化,找出宽频带内综合性能比较好的匹配枝节

网友:
使用多节匹配

网友(2016-03-22):
多枝节匹配是唯一的出路吗,学习一下

网友(2016-12-07):
多枝节匹配是唯一的出路吗,同学习一下

网友(2017-03-25):
应用宽带匹配理论,成熟的软件还不知道哪家采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呀,后面要考虑她的Q值,就是在匹配每一节点的时候,都尽量靠近X轴。这样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宽带。

网友:
看频率都能学习到很多

网友:
ADS里面好像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