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荷泵PLL相位噪声仿真

楼主(2015-11-13):
仿相位噪声的时候,PFD+CP+LPF一起仿真,得到LPF的输出电压噪声,然后通过带通滤波器得到输出相位噪声,这样仿出来的低频出噪声严重下降,那PFD+CP的低通噪声怎么体现呢? 另外,PFD+CP一个模块,LPF一个模块分开仿真,再通过各自的传函叠加的话,这样体现的低频是PFD+CP的噪声,较高频体现的是LPF的带通噪声,两种仿真方法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也就是一起仿真,只看LPF的电压噪声,这个电压噪声被带通了,低频的噪声没了。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如果testbench合理,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可以介绍一下PFD+CP+LPF你是如何仿pnoise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FD两端都输入参考频率,然后看滤波器输出的电压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输出dc电压,你有没有查看过是否正常,结果可以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