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曲率补偿带隙基准,严重偏离设定工作区域

楼主(2015-11-13):
这个是二阶补偿后-100到150度扫描正在调试带隙基准,但是得出来的图怪怪的,又不知道原因,设置的仿真温度范围-30-125,温度系数15ppm。补偿方法ptat2注入,大神能指点一下
二阶补偿后-30到130扫描
补偿电路,全部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
一阶补偿

一阶-30到130

一阶-30到130
一阶带隙-30到130
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在于,二阶补偿后输出电压基本保持在1.29V比1.25V高了许多,很多文章都是1V出头。二阶补偿后图谱明显有左移,向负温度发展趋势,正常情况都是在工作范围内出现正弦或者余弦函数图谱。我想问一下,补偿电路所有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和部分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的温度特性是否一样,补偿的温度范围是否会变化?原作者的补偿电路是部分工作亚阈值区的,我的图和他的有差别!知识有限希望大家帮忙 J(SI(UQM2%@3SH7R(]5RD9B.png

网友:
采用什么方法经行二阶补偿啊?

网友:
PTAT2补偿不就是这种结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外部ptat2注入,亚阈值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到的这个图是-100到130度下扫描图,如果我扫描-30到130度就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我们老师说不对!我是觉得这个补偿图向左平移了,如果正常的二阶补偿在-30度到130度是出现一个余弦函数图的,然而我的只是抛物线!

楼主:
自己顶一个啦,我会尽快把图补全

楼主:
RE: 二阶曲率补偿带隙基准,PTAT注入

回复 楼主:
二阶补偿之后-30到130的扫描图  补偿电路  一阶带隙基准  一阶带隙-30到130扫描

网友:
补偿电路是对的,你能确保你的晶体管都工作在需要的region下吗?
自偏置对底部的NMOS应该是region=1,它上面的两个NMOS应该region=3,亚阈值的这个两个管子Vds还不能特别小。
另外,PTAT2电流的大小也会影响补偿的效果,你可以修改镜像PTAT2电流的那个PMOS管的尺寸,看对一阶补偿之后注入不同大小的PTAT2电流对曲线的影响。

网友:
好的好的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PTAT2电流大小,我已经为了得到最小温漂系数,得出了合适的镜像PMOS尺寸,我也试过修改PMOS尺寸改变注入电流,都无法解决图像往负温度移动的现象。我分析了一下二阶补偿仿真图,在负温度范围,以正温度系数主导并且斜率很大,之后是负温度主导斜率也很大,到了高温区域,正温度系数主导,斜率很缓慢。我想是不是第一个正温度系数主导的斜率过大,导致过快的进入了负温度系数主导区域,最终似的整个图像偏离了我需要的工作温度范围!我的一阶仿真图得到零温度系数的温度值并是在27度附近,我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原文章的补偿电路是PMOS工作在饱和区所有NMOS工作在亚阈值区,而我的是所有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这会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NMOS当然不能都工作在亚阈值区,你看的文章里面肯定已经说清楚了,哪些管子该工作在那些region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推到过PTAT2电流的表达式,如果管子不能工作在适当的region,你根本不可能写出有PTAT2(我记得是带有Vt的平方项)的电流表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原文章调整了PTAT2的工作区域,仿真图出现了改变,但是我刚接触亚阈值设计,没办法让全部的管子在全温度段都工作在预定工作区,到了高温区管子开始不在工作范围了,所以高温区没得到补偿。如果你有设计亚阈值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一些,谢谢。

网友B:
回复  fightshan
我按原文章调整了PTAT2的工作区域,仿真图出现了改变,但是我刚接触亚阈值设计,没办法让 ...
引用 楼主:

   管子要在亚阈值区无非就是让栅源电压小于阈值电压,我之前做的PTAT2电路底部两个NMOS的Vgs只有几十个mv在100mv以下,这样你可以保证无论任何Corner任何温度下管子都不会偏离亚阈值工作区,你的电路要保证一定的robust就不能让管子偏置在亚阈值的边缘,可以调整一下管子的尺寸试试,PMOS不用动,它们只是用来镜像电流,L选的大一点,可以超过特征尺寸的10倍以上,用来保证镜像电流的精确度。你可以这样考虑,PTAT2电流的产生其实是一种自偏置电路,环路内电流的大小就像Razavi说的那样是由线性区的那个NMOS的ron和它的Vds决定的,如果增大这个ron,环路内电流有变小的趋势,但是由于环路负反馈的作用,这个NMOS的漏端电压应该会上升,来增大Vds/ron从而使电流变小的趋势减弱,而这正好可以使亚阈值NMOS的S端电压增加,从而使它的Vgs变得更小更加保证了它处于亚阈值区。
至于如何增大ron?这个NMOS不是由一个diode连接的NMOS来偏置的吗?只要让这个偏置电压减小就行了,如何减小?只要让着diode连接的NMOS尺寸加大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按照原文章要求的工作区域重新调整宽长比了,并且全温度端都能在预定的工作区。拉扎维书上说Vgs不能太小(二级效应一节),太小会下降电流数量级别。我的Vgs一般比Vth小100mv,并且Vdsat要下降到50mv一下才能稳定下载亚阈值区。下次我会上PTAT2电路直流仿真图,希望能指点一下。要是理解错误希望指正。   后张仿真图是管子调整后的温度曲线图,整个电路的工作区域已经调整到了,PTAT已经在高温阶段补偿了!但是还是有问题的,第一个零温漂点在27度左右,第二个零温度点又超过130之后了,我最终希望得到了的是两个零温度点相互靠近,并且都能在-30到130之间。

网友:
能给出参考文献吗,谢谢。。

网友:
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文章讲的也不是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改后的PTAT2  整个电路优化后的仿真图,理想电阻可以得到12ppm,工艺库电阻16ppm,我觉得还不够理想!分析下仿真图,PTAT2补偿过于迟缓,我想是不是原电流设计太小,距离快速上升还有一段距离,导致补偿在特别高温下才明显?PTAT2还有个很致命的问题,电源抑制比在电源端输入1V交流电,只有30dB,我不知道如何修改管子尺寸提升电源抑制比...

楼主:
高精度的CMOS带隙电压基准.pdf.pdf (262.3 KB , 下载次数: 104 ) 回复 19# xuriver2012 还真不知道怎么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精度的CMOS带隙电压基准.pdf.pdf (262.3 KB , 下载次数: 79 ) 回复

网友:
   你是用optimizer优化的吗?你的问题跟我遇到的一样,一阶补偿的电路因为输出用了regulated cascode 结构,PSR可以到80dB,加上PTAT2补偿之后PSR只有40dB这样,我觉得问题的原因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因为PTAT2电流注入仅仅采用了一个简单的PMOS管,这样相当于从Vref输出端往VDD看进去多了一个并联支路,而这个PMOS的ron并不很大,那么之前做的提高输出阻抗的措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觉得如果要提高PSR的话,PTAT电流的注入可能不能弄得太简单,也许需要把上面的简单PMOS电流镜改成cascode电流镜,你试一试吧 有结果的话贴出来看一下。
至于二阶补偿看起来只在高温区起作用,你可以单独print出 PTAT2电流的温度曲线看看,如果让一阶补偿曲线的高温区的斜率和PTAT2温度曲线的高温区的斜率焦点更靠近室温,应该就可以得出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optimize,我是靠感觉调整某些电阻大小,最后对某个电阻参数扫描,几乎和optimizer差不多,我嫌麻烦就没用。我也觉得需要改变PTAT2电路结构,如果用1v和0.1v交流电所得电源抑制比是不一样的,分别是30dB,50dB,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我没用optimize,我是靠感觉调整某些电阻大小,最后对某个电阻参数扫描,几乎和optimize ...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觉得你有一个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你仿真交流特性跟你给的测试交流小信号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1V和0.1V没有任何区别,唯一不一样的是在读出结果时候的差别。
通常我们选交流信号1V是为了方便直接读增益,因为你这时候在输出端得到的结果就是增益。
如果你用0.1V做测试,那么想要得到增益你就需要做一次运算:输出/输出,这个结果才是增益。你也可以加10000V的测试信号,Candece的运算结果只有数学意义,它只是用传输函数去计算一定输入值下的输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会得到不同的电源抑制比结果。cadence你是怎么测试电源抑制比的,具体点。我是仿个AC    result》 DirectPlot》  AC20dB 》 点击输出端,main form,出现仿真图

网友:
Such bandgap with the 2nd order temp's effect, it stronglly dependens on the process and the model. Wheter they are correct, I can not really believ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10PPM

网友(2018-05-23):
请问一下,经过二阶补偿的带隙基准,温度曲线都是像文献里贴出来的那种正弦波样子的吗?如果一个基准的温度曲线仿出来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那都会是什么情况?迷惑很久了,希望有了解的各位能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2019-10-09):
你好,能告诉我下面4个管子的比例关系吗?我怎么调也调不到想要的结果,要么上面在饱和区,下面也在饱和区。要么上面截至,下面亚阈值区。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B:
管子要在亚阈值区无非就是让栅源电压小于阈值电压,我之前做的PTAT2电路底部两个NMOS的Vgs只有几十个 ...

时隔多年新人也遇到相关问题,我在研究这个自偏置PTAT2产生电路过程中,发现这个PATA2的输出受电源电压影响很大。PMOS电流镜换成共源共栅电流镜后,还是会受Vcc的影响。VCC一变化,补偿效果就变化了。电压变化范围2V~5V。5V时,我的基准TC为2.6ppm/C。该怎么优化PTAT2电流的稳定性?

网友(2024-08-03):
有设计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