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09u1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5-11-13):
破解成功后,ads2009u1的license里有个feature:p_sim_momentum,但是在菜单栏里点license信息时,license描述里可用feature里没有这个p_sim_momentum,实际这个feature也不可用,其他的feature都正常。
但是在破解后的ads2011_10里用同样的license文件,就可以看到这个feature是可用的,实际也可用。
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
用2011呗,ads 2009和2011两个license好像还不通用
你有正版的license么,看看正版的 momnetum用哪个feature,然后2009的时候licese中造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用的,2011能从2009u1的license中读到p_sim_momentum的feature,但是2009u1从自己的license文件中读不到这个feature,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啊   没有正版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cense的事情应该比较复杂,可能ads自己的工程师也不是每个都很了解
你就是要用momnetum么?2011版不行么?我记得论坛以前发布过ads2009的,破解还满全的,你重新安装一个看能用么?
不同的破解用不同的license,不要交叉使用,有些时候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