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中有关零极点的讨论

楼主(2015-11-14):
请问:为什么拉扎维书中很多求出来应该是负数的极点都不加负号呢?BTW,想问一下啥是dominant pole呀?谢各位!

网友:
默认在左半平面,右半的极点,零点都特别说明了。主极点就是离原点最近的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但为什么默认在left-half-plan呢?另外,是不是电路的BW就是由主极点决定的呢?

网友A:
因为开环电路,极点必然在左边。就我所知,只有反馈放大器,白可能出现右边极点。这只是写教材的一种约定,没有为什么,读者明白就行了。GB近似等于增益乘以主极点. 3db带宽就是主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

网友B(2020-08-17):
引用 网友A:
因为开环电路,极点必然在左边。就我所知,只有反馈放大器,白可能出现右边极点。这只是写教材的一种约定, ...

为什么开环的极点一定在左边?有什么物理意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开环的极点一定在左边?有什么物理意义呢?

闭环传输函数公式可以看出开环的极点一定是闭环的极点;如果开环有右半平面的极点,那么闭环一定不稳定

补充内容 (2020-12-22 15:25):
这句话应该是错的,更正:开环系统有右极点,闭环系统也是可以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闭环传输函数公式可以看出开环的极点一定是闭环的极点;如果开环有右半平面的极点,那么闭环一定不稳定
...

开环传递函数可以有零点,就拿共源极单级放大来说,有右半平面的零点。那闭环为什么能稳定?这就是系统需要补偿的原因。

网友(2021-03-02):
看看林肯莫奈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