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5141使用时view里的symbol没有图形问题

楼主(2015-11-14):
求问,今天好不容易装上了cadence5141,刚开始点lib-cell-view-symbol 在黑色部分出现的就是相应的图形。
但是现在就成了这样 点symbol再放在黑色部分时就是个点。
但是按键盘上的i插入时是有图形的。
我是在修改LIbrary PATH时 删除了一个自己的库 然后点save as保存,提示会覆盖,然后我点了确定,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求问大家我该怎么设置变回原样?{我是小白,麻烦大家详细说明,非常感谢!}

另外老师让我添加一个库  我在网络上下载到了 一个是 .lib结尾的   另一个rar里有 .tek .tch .map的文件
求问我怎么添加库文件?添加哪个才是对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光凭你这个描述是不好帮你解决的,CIW窗口有没有其他的错误提示之类的。你删除自己建的库,又怎么会提示覆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没有任何提示错误的地方。我是点了 library path 上面写着自己很多lib 然后我点add加入了一个自己在网上找到的.lib文件 ,输入名字和路径后点击save as 然后确定,系统提示已有这个文件是否覆盖,我一点确定后,发现已经不出图形了,然后用进入library path 把刚刚加入的文件删除,然后save as后还是不出现图形了。。。。但关键是用i插入时有,但是图片上那种方式出来就是个黄点点。您能提供一些帮助吗? 其他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改过。肯定是保存后 覆盖后出现的。谢谢

网友:
你这不会是把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给替换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改回来就行了。原本的analoglib库在  安装目录/tools/dfII/etc/cdslib/artist文件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