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LDO的设计

楼主(2015-11-14):
最近遇到一个有关LDO设计的问题,想像群里的大牛们求助,LDO的输入范围为1.5~3.3V,输出为三档:0.96V,1.08V,1.2V,负载范围为50uA~20mA,psr要求在10KHz<-60dB,在16MHz<-10dB,补偿方式采用片外补偿。工艺采用smic.11.器件为3.3V。看看群里有没有大神帮我估计一下该模块最小的空载时静态电流为多大?非常希望群里的各位给我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个着一片论文 看看

网友:
psr要求在10KHz<-60dB, 说明你的DC gain要大于60dB。然后看你如何设计你的输入对的gm,如果你的gm确定了你的电流就能够确定。片外补偿的话就应该主极点在第二级(如果是两级的设计),那么根据在16MHz<-10dB,和的电流20mA并且相位裕度要满足要求,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补偿电容大小确定你的管子大小。再根据你的稳定性要求来调整你功率管静态电流。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