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角波发生器问题

楼主(2015-11-15):
各位大神,小弟想做一个三角波发生器,在Cadence里用VCVS代替了理想运放,可最后搭出的电路为什么输出波形是0啊,是因为VCVS搭成的正反馈电路不会产生自激震荡吗

网友:
图都没有,怎么帮你看。cadence自带各种放大器模型,为何用vcvs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在三角波发生器电路中,能用VCVS代替理想运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小弟是在实验室做的,晚点才能放图,VCVS代替运放会有什么问题吗,在Cadence里只找到了运放的symbol,没有model啊

网友:
Functional库里有啊。有model啊。只需要把functional文件的allfun.scs添加到model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标题

再说理想器件没有噪声,不能起振吧,我的个人理解,如果只是想用三角波,用脉冲积分就得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这个主要是我想问的,自己的理解也跟您相同,想在论坛找个大神确定下我的想法,总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