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inux中 .bashrc文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5-11-15):
在linux中,主目录下的 .bashrc 文件中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请问这段话的功能是什么呢?  手册上说,这段话是实现linux中自动补齐功能的; 但将这三行进行注释,重新source后,依然有自动补齐功能啊

网友:
如果这个/etc/bashrc 是一个regular 文件(不是目录或者设备文件),那么就执行这个文件

网友(2016-03-06):
自动补全好像是 auto-completion 吧
你看看这个关键字

网友(2018-01-19):
功能就是如果有系統的環境設定檔/etc/bashrc存在的話就引用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