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如果不在复位时给信号赋初值那么信号的初值会是什么

楼主(2015-11-15):
如题,我用的是maxv芯片,有个作为输出的信号,如果不在上电复位时给它赋初值,那么它的初值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
在仿真的时候,信号如果没有赋初值,显示是个X,标识是随机值,这样的目的是让你确保后续电路的正确。而实际情况,如果不复位,应该是0。比如blcok ram,如果没有初始化,直接进行读取操作,读出来的也是0.但是这种现象不具备普遍性,也许其他家的器件行为就不是这样。所以便于移植或者安全考虑,要加上初始复位

网友:
如果没有进行明确定义,一般altera的iO都有一个内部的弱上拉,不知道maxv的io是否也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已经试了很多次了,目前还没有出现初始值是1的情况,也在网上查了查,altera的默认初始值应该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我查了一下maxv的手册,上面有这样一段话:After SRAM configuration,all registers in the device are cleared and released into user function before the I/O tri-states are released.To release clears after the tri-states are released,use the DEV_CLRn pin option.To hold the tri-states beyond then power-up configuration time,use then DEV_OE pin option.但是由于我的水平有限,还不是很理解它的意思,尤其是release这个单词,我想这段话应该能说明我标题上的问题,希望您能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按字面意思,就是清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