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下HSPICE仿真

楼主(2015-11-15):
Cadence版本:IC616_SIR4
MMSIM版本: MMSIM11.1Hspice版本: hspice2013.03

在ADE下集成了HSPICE之后使用hspiceD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Parsing '/xxxx/xxxx/xxxx.va'

*pvaE*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constants.h" (/xxxx/xxxx.va:1)

*pvaE*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std.va" (/xxxx/xxxx.va:2)

*pvaE*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constants.vams" (/xxxx/xxxx.va:12)

*pvaE*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disciplines.vams" (/xxxx/xxxx.va:13)

以上所需要的文件在/tools/hspice2013_03/hspice/include下都有.
而且环境变量也指定了:
export HSP_HDL_PATH=/tools/hspice2013_03/hspice/include
PATH=/tools/hspice2013_03/hspice/include: $PATH

但是仿真的时候就是找不到这些文件. PDK文件里调用了constants.vams等文件.
小弟初学者,请求各位不吝指点.

楼主:
跪求指点

网友:
include 的文件不对吧,应该是在 model library里设置model 相关的*.lib文件。

网友:
你的激励网表文件怎么写的贴上来

楼主:
原因找到了,安装hspice的时候安装路径是/tools/hspice
但是安装完之后发现这个文件夹名字不顺眼就把名字改成hspice2013_03了,但是只改文件夹名字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里面的设置并没有改变....
只怪自己耐衣物...

多谢两位回帖前辈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