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模电功底

楼主(2015-11-15):
模电小渣一枚,已经掌握熟悉拉扎维书中基本的模电知识,但是面试时问的稍微难一点的问题仍然不会,比如:如何提高op amp的PSRR?请问如何进一步夯实基础,更加融会贯通?感觉只是了解了电路而已,还没有太多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
还能怎么样啊,只能多看书,多仿真,光拉扎维的书肯定不够,可以看看其它的教材,比如艾伦的。关键是不能停留在表面,要细致的研究每一个性能参数的影响因素,多推导公式

网友:
既然已经掌握了基本知识,提高PSRR或者CMRR这种问题应该都知道啊,拉扎维的书上写的都很清楚,多看几遍书,理解,肯定都没问题

网友:
仿电路,看论文,仿电路,看论文,无线循环。

网友(2016-04-12):
年轻人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网友:
说到底还是缺乏实际项目经验,以及掌握的不够深刻,没有形成对电路的直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