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神们,我想用Verilog写个三极管,但是编译老是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15-11-15):
module MOS
(  out,
        Write_Req,
        Read_Req);
   output out;
        input Write_Req;
        input Read_Req;
   wire  Write_Req;
   wire  Read_Req;
   wire  conrol;
   supply1 pwr;
   assign control =Write_Req && Read_Req;
   nmos n1(out,pwr,control);
        endmodule

然后就会出现  想请教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我每次发帖你都是这句话。。

网友:
nmos 是库元件吗? 代码不全看得不清楚!

网友:
本来就不可综合。

网友:
不可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想请问他这个语句有什么用呢。。这个综合都出错它是用在Modelsim仿真用的还是怎么用的。。我不太懂这方面。。

网友:
感觉是非常特殊的要求 (只有你清楚背景资料), 不过不可综合。仿真的话,换成
assign out = control ? pwr : 1'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