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13.1无法产生sdo延时文件?

楼主(2015-11-15):
请教各位,想用modelsim做时序仿真,但我用Quartus 13.1编译完之后,为什么无法产生.sdo延时文件?vo文件可以产生。在设置里面,“generate netlist for functional simulation only” 选项,保持的是默认的“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去找找这个视频

网友:
现在一般不做时序仿真,而是做功能仿真即可;之后对设计进行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是不是现在quartus 13.1本来就编译不出.sdo延时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要是方便的话,麻烦试试看。

网友(2016-01-25):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