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侠,请教下芯片的bias使用恒流源好还是PTAT好?

楼主(2015-11-16):
也就是说使用和温度无关的bias好,还是与温度成正比的好?

网友:
PTAT好做,恒流源实现起来略复杂点,理论上肯定是恒流源好

网友:
看应用吧,某些模块本身特性会随温度改变而改变,要想维持原模块特性不变,有时候需要偏置电路做同方向偏移,而有时候又会需要反方向变化。

网友:
biasing当然通过一个BGR产生的,然后在mirror到你的其他电路。。。central bias,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偏置电流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合你的目标电路。

网友:
不同模块需要的偏置电流种类不一样,所以取决于你的应用,例如你的精确延时电路就需要零温电流,尾电流源则偏好pta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通常的尾电流用PTAT好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