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multicycle path 数值怎么确定

楼主(2015-11-16):
如题,请问一下,DC中怎么确定需要使用multicycle path,又怎么确定其数值?
我知道是单时钟周期内无法完成数据的采集,需要使用多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还是看设计要求,是多少个周期就是多少个周期。如果设计没有太严格要求,就看看这个path的延迟有多少,自己算一个最小的周期数,一般不会这么做,毕竟设计应该是严格找要求去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前期rtl code怎么能确定这个延时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为了throuthput 不要用多周期路径,组合逻辑延迟太大,就加寄存器把逻辑打散,比如用多级的乘法器除法器之类,如果没有特别高性能的要求,就自己做个使能信号和计数器去读多周期的数据,至于周期到底多大,那是各个设计者的事情,一般不推荐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