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LTERA的EP2S30分配引脚出错

楼主(2015-11-16):
Error (176141): Non-tranceiver I/O output pin p1[15] cannot be assigned to transceiver input pin at location C22. Pin C22 is a dedicated tranceiver output pin.
我想把一组差分的输出信号,接到C22,C21上,需要怎样改软件的设置,才能允许这种连接。

楼主:
C22引脚是IO,DIFFIO_RX22p
C21引脚是IO,DIFFIO_RX22n
怎么设置能让它们输出差分信号

网友:
你的引脚分配应该是和你IO属性约束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IO属性约束啊

网友:
你把你的约束相关内容贴出来看看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约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约束啊

网友:
回复  coyoo

   咋约束啊
引用 网友B:

:L
:L
:L
:L
:L
:L
:L
:L
:L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