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P310‘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书中说此图Iout=KIref,其值是任意的。
根据电流镜原理理解确实是这样
但怎么通过公式证明其电流值是任意的?(希望引入沟道长度调制)

楼主:
召唤大神

网友:
因为两条支路都是非线性支路,其IV特性曲线除了0外,没有其他交点。Iref要靠Iout来确定,而Iout首先要靠Iref来确定,因此电路可以工作在任意状态,其实质是管子的栅电压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值;或者你自己假设一下试试就知道了。解决办法就是引入线性负反馈电阻,进而给出确定的工作状态(靠那个负反馈电阻),因为存在0交点,因此还要加启动电路,保证电路能够脱离0稳定工作点。

网友:
这个电路未知数就两边的节点电压。如果不考虑vds对电流的影响,就只能得到一个方程,没法求解,就是所谓任意解。如果考虑vds的影响,就得到一个二元非线性方程组,比如level1模型就是二元三次方程组,除了零解外也有多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