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MASH2-1 建模 请指教

楼主(2015-11-16):
得到的snr  以满足要求 但是积分器的输出超出了[-1 1] 我的输入是0.8

请问上述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
积分器的输入是前馈信号加减反馈信号,前馈信号和反馈信号符号相反时,积分器的输入就越来越大了。我个人只做过单环结构的,不过我觉得接下来也许可以先看看保证积分器稳定时的最大输入信号幅度,然后做做dynamic range scaling。水平有限欢迎高手指教。

楼主:
本帖已关闭

网友(2016-10-19):
俺来开启此贴

网友(2020-03-31):
just learning , who know th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