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抽取滤波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16):
论坛的各位大神,小弟作为新手想问你们1个问题,还请求大神们能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我在做数字抽取滤波器,因为我的数字抽取滤波器降采样率比较大,所以用的是级联的形式,前面是若干级级联的CIC,中间是补偿滤波器,再后面时几级级联的半带滤波器。已知采样频率为10.24MHz,滤波器最终输出的频率(为奈奎斯特频率)为20KHz。然后我需要确定各级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和阻带起始频率等,但是我看了好多资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通带截止频率应该大于信号带宽(也就是10KHz),但是有的人说应该小于10KHz。。。然后我就凌乱了。所以想问问大神们,到底是咋样的呀???

楼主:
没人在吗??顶一下~~~

楼主:
还是没人niao我

网友:
正在研究,楼主有结论吗

楼主:
回复 4# saleicool 目前我觉得,设置通带截止频率的话应该设置小于信号带宽,因为滤波器还有过渡带嘛,要是直接设置大于信号带宽了,虽说能保证有用信号全部保留,但是却带进来了更多的有用带宽之外的噪声

网友(2016-03-20):
您好,您做这个滤波器的资料还在不?我毕设中有个抽取的部分,是从78.05M到250k的降频,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思路,楼主可以提供点资料给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网上好多这种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论文,你可以去下载,看看,然后你的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2016-04-21):
回复 楼主:
楼主会设计一个阻带截至频率:0.3πrad,阻带最小衰减:42dB的梳状滤波器么

网友B(2022-07-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网上好多这种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论文,你可以去下载,看看,然后你的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

楼主,目前在做数字抽取滤波器,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CIC滤波器总存在溢出问题,输入和输出字长一般要怎么设置?2.两种类型的滤波器级联存在字长不匹配,若直接截位影响精度较多,一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目前在做数字抽取滤波器,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CIC滤波器总存在溢出问题,输入和输出字长一般 ...

1. CIC溢出是由于里面的直流增益导致的,Gain = (D*M)^N,其中D为下采样率,M为差分延迟因子,N为滤波器级数,那么显然,输出原始位宽保证Bout = Bin + N*log2(D*M)即可保证输出不会溢出。
2. 两个级联滤波器的输出位宽不匹配时,如果前级滤波器位宽大于后级滤波器位宽,当后级滤波器的位宽能够满足设计时,当然将前级滤波器输出做截位之后round或者floor处理,与后级滤波器位宽对齐即可保证精度;如果前级滤波器输出位宽小于后级滤波器输出位宽,同样当后级滤波器的位宽才能满足设计时,这个时候将前级滤波器输出位宽扩位给后级滤波器即可,但是要注意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1. CIC溢出是由于里面的直流增益导致的,Gain = (D*M)^N,其中D为下采样率,M为差分延迟因子,N为滤波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