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DCDC里面NMOS功率管容易烧坏

楼主(2015-11-16):
设计了一个5V低压大电流同步DC-DC其它参数都很好,就是内部功率NMOS容易烧坏并直接短路。
有没有这方面提高可靠性的资料学习学习啊~~~~~
望提供或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了几路mos,烧的是上管还是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路dcdc    下管,low side nmos坏。

网友:
是 current limit 沒啟動 ?

我這邊有個問題是,
同步整流 boost 架構,  low side Nmos 開, 電感充電,
low side Nmos 關掉的時候,
據事主說法,
電感電流沒有向著 High side Pmos 的 PN junction 流向 Vout,
(此時Pmos n-well 接 Vout)
反而直接灌入 Low side Nmos drain 端, 把 Low side Nmos 打死了,

請問這個情況有可能發生嗎 ?

网友:
是 current limit 沒啟動 ?

我這邊有個問題是,
同步整流 boost 架構,  low side Nmos 開, 電感充電,
low side Nmos 關掉的時候,
據事主說法,
電感電流沒有向著 High side Pmos 的 PN junction 流向 Vout,
(此時Pmos n-well 接 Vout)
反而直接灌入 Low side Nmos drain 端, 把 Low side Nmos 打死了,

請問這個情況有可能發生嗎 ?
...
引用 网友B:

会是关断时
nmos drain看到高电压

有量到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圖形是這樣的沒錯,

不過 Boost 同步整流,

NMOS 在關掉的時候,

電感上的電流不是應該會從 high side 的 power P-mos 的 body diode 導向 Vout 的嗎 ?

网友(2016-04-11):
测驱动及器件上的开关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