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比较器输出带宽如何扩展?

楼主(2015-11-16):
两级比较器输出带宽偏小,如何扩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环比较器不需要考虑稳定性,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你之前提到的: BGW=gm/C不是绝对的正确,自己根据自己的电路进行修正
    但是一般提高带宽的第一个方法是:提高gm,通过对输入管增加电流或者减小Vgs-Vth的方法都可以进行改进
    第二个方法是:减小沟道长度,也就是减小面积,把寄生电容减小,这个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带宽,而且可以减小延时
    根据你自己的电路需求进行设计!
    PS:下次讨论问题请到讨论区去,那里帮助你的人会更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LZ的比较器是DC耦合还是AC耦合呢?我感觉直接耦合虽然带宽不够,但增益是够的,交流耦合增益下降太多了。。感觉精度稍微高一点的比较器的设计真的好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做个交流耦合,我不需要太大增益,只想把带宽做大,但是比较器本来不稳定,在高频下更不稳定,所以一直在想办法,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我也在边做边学,我们后面有进展的话可以交流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滴

网友:
加大输入级的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BGW=gm/Cc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所以增大g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首先看看你是static还是dynamic比较起。

对于static,就是个opamp 不经过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静态的不需要米勒补偿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Compactor suppose to be open loop, no stability concern.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说中文吗?整英文头就大

楼主(2015-12-24):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你,话说讨论区那边热心人比这边多吗,这边都好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