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的带宽

楼主(2015-11-16):
关于锁相环的带宽,一直很模糊,很多文章也说得比较模糊,所谓的带宽或者环路带宽到底是指闭环传递函数的单位增益带宽还是-3dB带宽,亦或是开环传递函数的单位增压带宽或者-3dB带宽?

楼主:
一直没有弄清楚,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开环的话,你看unity gain BW; 闭环的话,你看-3dB BW;

你自己推到看看,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带宽一般是指开环单位增益带宽,锁相环也一样

网友:
以下内容参考garder的书《锁相技术》
带宽分:自然振荡频率带宽wn,环路增益带宽K,闭环-3dB带宽(常用于滤波器),开环增益0dB带宽,噪声带宽BL。

K=Kpd_cp*Kvco*F1,  F(S)=K1+K2/s,可以看成比例通路的开环增益。
wn来源于控制理论,多用于学术论文。
K=2*wn*阻尼因子

wn适合用于对相位误差E(s)的描述,K则适合对输出H(s)的描述。原因是:变化的阻尼因子对所选带宽影响尽量小。
闭环-3dB带宽,其实无多少实际意义,只是因为PLL类似低通滤波器。当阻尼因子较大时,它接近K。
开环0dB带宽,有助于环路稳定性的判断。当0dB带宽距离零、极点都很远时,它也接近于K。
噪声带宽则是多用于窄带PLL的设计。它和阻尼因子、wn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网友:
其实对于锁相环而言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和闭环-3dB带宽是一样的,自己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6-12-27):
同样不清楚,求解

网友(2023-12-20):
学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