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阻匹配失配问题

楼主(2015-11-1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76452174\QQ\WinTemp\RichOle\0]@AJ$QX}HJ_U)$T04BTFIM.png请问对于这段话讲的”失配与电阻面积平方根成反比“,这一条对于电阻失配影响大吗?以往做过不同阻值电阻匹配的情况,领导为节省面积是让大阻值电阻由小电阻串联来实现,这样合理吗

网友:
各有各的好坏吧~~~改成小电阻的话会多打更多孔,这样会产生更多的寄生效应啊。你说的那段话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在宽长比相同的情况下(即形状一样),阻值越接近1:1匹配度当然越高

楼主:
回复 2# 15928663可是多端电阻并联不是也有寄生效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没明白你解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