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门,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5-11-16):
(图片)

网友:
信息太少,把上面几层也一同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上一层的。有没有可能是存储器件?

网友:
看起来最上面分别为poly层和染色层,下图给的是M1层,不知它周边的MOS管的颜色,个人猜测为小电阻。不过不确定,也可以通过整理后的电路去猜测

楼主:
NX_QTC7QK{I1M)`6%)7F`%4.png 回复 4# xuriver2012
poly电阻不应该是这样么,染色层没东西。但上面的好像掺杂了的,这是何用意

网友:
夹层电阻吧

网友:
poly电阻吧!

网友:
可能是P+注入电阻 电阻率相对多晶电阻较高

楼主:
OWZD(L)P7JWB{(N[86TJG7E.png 84TEI7D0V$JPT6R@4ZQ)A)9.png }]93LP(UUL8NUKB`2TRJ3FK.png
在问个问题,这个是什么器件,看似是pmos,但沟道不可能这样子扭曲。难道是电阻,那么上面的多晶硅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看你这是什么工作频率的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P管么,叫倒比管,L比W大很多,相当于一个大电阻,常见于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倒比管,L很长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mos管的沟道能这样扭曲?电子凭什么可以沿着那方向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PMOS管,但细想有问题,整个沟道区应该是n型参杂,那么电子怎么会沿着那条弯曲的线移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的地方又走不了,至于怎么拐过来的,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没有细想这个问题,下面分析一下,沟道形成的条件是什么,对于NMOS,Vgs>Vth(初略估计)时,认为沟道形成。在Vds作用下,电子沿着沟道从源端流向漏端。你所困惑的是电子会不会沿着弯曲的路径移动,试想一下,这个路径是否弯曲没有太大关系,只有形成沟道,尽管这个沟道也是弯曲的,在Vds的作用下,便有了电流。当然,直的的和弯曲的沟道电子迁移率或其它参数有没有区别本人就不是很清楚,可以请教一下器件方面的人。

网友:
这个简单这个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PMOS,Vsg>|Vth|时,整个多晶硅下面不都应该形成沟道么,而沟道不应该是照片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子为什么不能从别的地方走,Nwell上整个多晶硅不都应该形成沟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的你该看看器件的书,沟道是怎样的形成的,在什么位置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看懂我的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子不沿着红线方向走,这样不是更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怎么来的?你画的路径上面只有一层poly,没有active啊,怎么有电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5112520212674dff9684907ae.png
不好意思,本人没画过版图不是很熟悉,红色部分也是就沟道部分和周围的参杂不一样?应该是一样才对呀,都在NWLL里?望回复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了,感觉一点器件基础都没有啊,找本书,好好看下CMOS工艺流程。了解CMOS有那些层次,怎么做出来的,有源区的定义,沟道怎么形成。by the way,你知道该mos管的W和L是多少么,怎么定义的,这些了解了你就不会在再问类似的问题了。没有基础不要紧,肯问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自学,琢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你没看懂问题还是怎么回事,一般结构是左边的,沟道什么的很容易看出,沟道是直线的没什么说的。但第二种你也觉得是一样?不知道是你对器件的理解有问题还是要颠覆我的认知

网友:
最后一次回复,希望能给你讲明白。先要明白照片中哪儿是有源区(即ative)。active 又叫diff ,又叫thin oxide,它对应于场氧,比较薄,目的是inp 扩散后 足够薄的active的地方能有形成mos的条件,场氧的地方不会,poly 铺上去,经过active的地方因为氧化层薄,低压可以感应载流子,场氧因为厚,无法感应。所以并不是所有poly覆盖的地方就是管子。比如很多管子也可以用poly来连线。判断是不是一个管子就要找到哪儿是ative。再来讲讲你的照片。先看poly层那张,我们可以看到N阱区,poly层,ative层(颜色和衬底差不多)以及通孔(con)。你之前问将为什么载流子不能直接最按你画最短的路径流动,因为除了起点和终点(即S和D)属于有源区,中间部分是场区!而场区是什么,厚厚的sio2做成的,那是不能导电的!它用来隔离mos管的。再看染色层那张,这时我们已经看不到poly了,能看到N阱,N注入和P注入。你可以把那个弯曲的路径看作是有源区。说到底,这个管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它的ative很窄,做成了弯曲的蛇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W很小,而L可以做的较大,导致W/L很小,故而MOS管表现为是一个较大的电阻。最后再说一点,顶层的poly为什么画成方形,其实也可以像ativce一样画出蛇形,只要它比ative稍微凸出来来一些,如果画成那样,相信你就不会有什么困惑了。这样会由于poly间距问题会导致相同尺寸的MOS面积更大!最后附上一张我草草画的图,它与你给的图唯一区别就是POLY没有全部覆盖,而是跟随active画出蛇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