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 recovery time概念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手册上关于 recovery time有如下一段:Typically, recovery time specifies the time the inactive edge of the asynchronous signal has to
arrive before the closing edge of the clock

感觉这里有问题,再其他地方看到的是说控制信号的 active edge

网友:
recovery应该是相当clock的吧,为何与控制信号相关?

网友:
recovery time 一定是inactive,removal 才是active。楼主再思考下,应该能相通。

网友:
另外, 定义中的opening edge 和closing edge 应该是对latch说的,不过DFF是类似的。

网友:
   对头, 不管是active high 或者是active low, recovery都是指clock active edge之前, removal都是指clock active edge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