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SPICE软件能否计算如下模型的电容,谢过了

楼主(2015-11-16):
如图所示为镀在石英上的金属膜被白色部分隔开成的三部分,这样在三个金属膜(称为电极)与中间的沟道之间形成一个电容器,即存在电容。电极的厚度,尺寸及金属膜间沟道宽度均已知,想请教各位大神,利用SPICE软件能否计算出各电极之间的电容。

PS: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自己对上图电极进行了建模,利用数学物理方程求出了金属膜之间的电容,但是审稿人说,这种计算可以利用电路仿真软件如SPICE软件进行求解,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该软件,初略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该软件主要是对电路的性能进行仿真观察,而且都是利用已有的模型,可能是自己对该软件了解不深,,希望大神能指条明路啊

网友:
spice是电路行为级仿真软件,对于实际的物理结构建模能力不太强。如果需要计算实际的物理结构,可能需要3D建模软件,比如HFSS之类的。你这个模型可以使用HFSS模型进行仿真

网友(2019-11-20):
楼上正解,用hfss关键是要建好模型,设置好合理的边界以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