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个DFT问题

楼主(2015-11-16):
在做occ insertion时,遇到1个问题,请帮忙看下:

    PLL_100M clkout已插OCC,但design里还有内部其他clk gen,比如OSC_20M,那么这些clock domain应该怎么做?

    如果不把这些寄存器MUX到外部ATE, 那么会有D1 DRC violation。

谢谢!

网友:
at speed测试不需要对所有时钟进行,只测高速时钟即可。OSC_20M的是否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