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61跑verilogA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最近刚学用IC61,发现不能直接跑verilogA,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这问的,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帮你解决。ic61是可以直接仿真verilog-A的。只不过需要先把va格式的编译成C语言格式的。据我所知,目前破解版本安装好后,大多无法编译成功,跳过编译步骤就可以了。设置环境变量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