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验证两个指令,但CAhipscope只能抓取到执行最后一个指令的信号波形

楼主(2015-11-16):
SPI在进行板级验证时,验证两个指令,但CAhipscope只能抓取到执行最后一个指令的信号波形

执行RADAC指令再执行STOPC指令的Modelsim仿真波形

Chipscope抓取到的信号波形图

Chipscope抓取到的信号波形图

Chipscope抓取到的信号波形图

网友:
从Chipscope波形,感觉是一直在读设备,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数据。(应该是软件上的死循环)。 SPI 本身读一次写一次, 完全是主设备发起控制。 从设备被动读写。

楼主(2016-01-18):
回复 网友A:

   如何解决呢?